15 三星显事器不插信号线就是亮的插起信号线就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4):
如题 。。。

网友:
重点MCU有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信号线试试 我遇到一台 是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换MCU 即可,没有编程器就买一块带程序的MCU换上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那位仁兄的判断。

网友:
最好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点评):
MC U坏 ,只有定驱动板 这款我都遇见过两台了

网友:
15寸的  定mcu  有点奢侈吧  我这里 15寸的  二手的 才100多而已

我这是工厂拿来的 定个板也就10几块钱

网友:
刷MCU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布可以 已经坏掉了 刷不进去

网友:
2点,绝对秒杀。第一重新刷写MCU程序 。要是不行 差VGA到图像处理芯片中间的电阻电容二极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