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 不开机

楼主(2013-07-24):
     如题,昭阳E43A不开机,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92A。触发开关跑到0.85左右就不动了。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没办法只能一步步查了,南桥的电压和时钟都是正常的。然后再查看PCIRST#和PLT_RST-R#。PCIRST#这个是正常的,但是PLT_RST-R#却没有电压,要想得到这个信号必须先PM_ICH_PWROK这个是正常的。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电压也没有。这个信号必须是 DELAY_VR_PWRGOOD和ECPWROK两个转换过来的。ECPWROK这个有3.3.DELAY_VR_PWRGOOD而这个却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是由ISL6262CRZ发出来的。6262CRZ我已经更换了。看了下图纸这个信号只到北桥和U15.u15我已经换过了。难道是北桥的问题吗?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把图纸一并附上。

网友:
断开6262CRZ出来的PG脚啊,芯片是否发出来了这个信号,如果没有就是供电芯片问题,有够有就是北桥拉低了,这个芯片脚断不了,你看他不来经过电阻什么的吗?没有就割线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是啊,这样你i就能判断是供电芯片没发出PG还是北桥拉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供电芯片 工作条件 没满足的话 应该也不会 发出 PG信号吧 你可以工作条件 试下

楼主已经说所以供电都出来了啊,现在就的测CPU供电的PG是否出来

网友(2014-08-15):
有没有大神

网友:
新手,路过,等高手中

网友:
待机0.09太高了  量下哪里短路吧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偏高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0.09?你是写错了吗,这么大短路怎么可能还是正常的.没有PG,可以飞线过去试一下

网友(2014-11-11):
待机电流有点高!楼主量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解决了吗,我这也一个

网友:
楼主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