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Y2 型号:PCG-51311T 不触发 无3V/5VEN 换N个EC还不行 求解~··

楼主(2013-07-24):
     一台SONY VPCY2  MBX-229   通电不触发  电流0.01 按开机键没反应  立马测3V 5V  没有 查3V/5V管理芯片RT8223BGQW  各条件都有了 就是18脚3V/5VEN开启信号没有 为低电平

沿着3V/5VEN  查他所连接的元件 如图

把所连的元件依次拆除后  发现R141拆后  3V/5V起来了   量3V/5V-EN为1.5V  不知道正不正常  安理说应该是3.3V 查图没找到有上拉电阻 应该是EC直接发出来的  反正有3V/5V就没管他开启多少V了 R141是连接EC的  果断查EC工作条件  3D3V_AUX_S5  有3.3V   接着又看到网上有贴子 一样的机子 一样的问题  说是EC坏了 之后我就找了两个一样的EC  换上 故障还是一样  应该不是EC问题  肯定EC还有条件 没满足  AC_IN# 到底是高电平还是底电平  我上电测是底电平  感觉不对劲  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

SONY VPCY2  MBX-229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7017-1-1.html

网友A:
AC_IN#为高电平,EC待机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为高电平,EC待机工作条件之一

小哥好像误导人了呢,AC_IN代表交流插入的意思,#代表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此信号为低电平时代表插入了适配器,如果是高电平,代表没有插入适配器,正在使用电池,这时好些机器是不产生3 5V待机的。

网友B:
查EC供电时钟复位BIOS,还有更重要的是休眠开关是否正常,是否有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供电时钟复位BIOS,还有更重要的是休眠开关是否正常,是否有温控保护电路

EC 与BIOS 用波波测了  有波形  休眠开关没看到有  待机EC有3V AUX 线性电压 AC_IN# 时钟  复位  就会有3V/5V开启电压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故障  还没有解决 希望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分享一下

网友:
1脚和6脚才是芯片3,5V的开启脚吧,你那个应该不是吧

网友C:
楼主把待机条件都查下,告诉大家你查到哪一步了,大家才好准确的回答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待机条件都查下,告诉大家你查到哪一步了,大家才好准确的回答你

现在就是这个3V/5V_EN  有什么条件才出来   出来了3V/5V都正常 我把R141拆了 这个3V/5V_EN  有1.5V    3V/5V都出来了 很明显是EC在做怪 EC的待机条件我查了93PIN/AC_IN#/0V 85PIN/ECRST#/3.3V   102PIN/3D3V_AUX_S5/3.3  就查了这些  帮我看下还有什么条件漏了  修一台机太久  思路全都乱了

网友:
大家把这贴子顶起来啊   很多人遇到这问题没解决  SONY的资料在网上本来就少  都是要靠大家分享才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这个3V/5V_EN  有什么条件才出来   出来了3V/5V都正常 我把R141拆了 这个3V/5V_EN  有1.5V    3V ...

楼主才查了这几个条件?不触发还有好多条件的,如:EC的32.768、LID、EC读取BIOS配置GPIO脚、PCH待机条件、触发信号跳变、RSMRST#

网友E:
楼主我的机器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今天修好了  是刷的EC的bios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才查了这几个条件?不触发还有好多条件的,如:EC的32.768、LID、EC读取BIOS配置GPIO脚、PCH待机条件、 ...

RSMRST#  3V5V出来才有的哦  32.768  南桥的正常  EC没挂晶振  LID_CLOSE#  和ECRST#是同一个上拉  RN33有3.3V   读取BIOS的有波形  现在也没法修了 客户要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机器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今天修好了  是刷的EC的bios  你试试吧

BIOS  呢 请提供一个  谢谢  我没找到  最后试下  不想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机器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今天修好了  是刷的EC的bios  你试试吧

把BIOS发到我邮箱liu465391998@163.com  或QQ465391998  上传讯维论坛也可以 非常感谢 急啊 速度要快

网友:
这压缩包怎么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