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GT240D5的卡不好搞啊

楼主(2013-07-24):
修10几片GT240D5的卡 其中有6片都是核心问题,2片影驰的晶振一脚无供电,1片盈通X8 , 2片昂啊X8 ,1片鑫益佳居然只有X4,我去这些破核心的质量连他吗个G96都不如,这种早期的40纳米核心基本上都是属于核心封装问题导致,甚至有一片晶振无电压的经过我的核心修复办法暂时还能用,其他的都无搞头啊,这种同样会出在GF106-250-KA(KB)上,因为这些核心均是NV生产的低档次以及瑕疵品做屏蔽的。

网友:
学习了,坐维修啊不容易

网友:
呵呵,X8的 X4的卡只有等和主板搭配一起卖,而晶振单边供电的只有拿去修下核心不行换了。。我还真没试过换303核心是什么样子的,改天试试,这450 400的核心外面找比较难找啊,

网友:
论坛,经过我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第三招 显卡断电也加焊
第四招 显卡不共电也加焊
第五招 也是最后一招大家最喜欢用的 四招不行,拆下来从值 在不能解决丢拉圾去,杂证没有人能修
学修显卡一定得会这五招 这可是论坛最好的技术经验

网友:
呵呵老刘你太愤青了

网友:
GT240的卡,大半以上都是核心问题,我修过的影驰GT240 中将版和重炮手的,80%以上都是!

网友:
更操蛋的是 一张240D5 拿到手16X 发出去就1个月左右变成8X了。。。这也叫脱焊?加焊过的 各种鸟就别来说什么加焊不加焊的了

网友:
啊哈哈,我修个七彩虹的GT240不亮的,供电正常,加焊未果,重置未果,刷BIOS未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