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050A2252601-MB-A04 跑0.8几

楼主(2013-07-24):
机器加电到 0.85就不动了     然后查内存工作条件   发现vref电压没出来  打阻值对地短路    把短路的电容去掉然后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7-06-19):
学习了,我也在修这台,

网友A:
兄台的,机不插内存跑电流多少?

网友(2017-08-03):
我有台集显 不插内存0.7 多不掉电
插内存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的,机不插内存跑电流多少?

我有台集显 不插内存0.7 多不掉电
插内存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