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值得研究!!!!

楼主(2013-07-24):
前几日收了一台苹果A1278的机器,修好了,充不了电,话不多少直接上图,望高手分析究其原因所在,必有重谢!
第一张是大体充电放电路线
第二张是细节
第三张是控制芯片的实测电压
第四张是故障点
要是说电池显示电量的那个小板坏了,会影响不充电吗,
现在确定那个显示电量的小板坏了,
要充电那个Q7050必须导通,控制集也必须是低电平,但我换了两三个ISL6258a还是不能导通那个Q7050MOS管啊,
求高手分析原因啊,EC 换过的,机子现在用适配器能开机能正常使用,就是认不到电池,充不了电,即使插上电池桌面上也显示的没电池,(确定电池是好的)
求高手解析,必有重谢

网友:
忘说了,那个Q7050也换过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张图片中的Q7050是高电平导通的,第二张图上的Q7050是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
会不会是=SMBUS_BATT_SCL和=SMBUS_BATT_SDA这两个信号与ISL6258a信息交换后再管理电池的充电和放电吗,

网友:
惊险的一幕啊,我这么精细的帖子差点就被删了啊,还是想大家帮帮我找出这个机子的病因啊,

网友:
求大神帮忙啊,版主也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想应该是总线检测到电池显示牌坏了而不发出总线信号,因而充电芯片也不能开启。

网友:
有道理,可我量另外一台这个系列的芯片的开启也有15v的电压,你说是不是我的mos管换的不对啊原来的mos管是PJRDC  FDS  6631Z  换上去的是PG2AB  FDS  6631Z,帮忙看一下有问题吗

网友:
都是P沟道管子,应该没问题。你把电池显示牌换到另一台机器上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A:
哈哈,终于遇到了,我昨天也是这样的问题:电池没有电不开机,换电池,可以开机但不充电,单用适配器开机掉电。u7000周围电路电阻全部ok,升压电容ok,u7000换了3个,第一个,f70401.几,继续换,第二个电池和充电器不能识别切换,继续换,吹了下smc,依旧,第三个,终于可以充电了,但是更悲催的是,加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终于遇到了,我昨天也是这样的问题:电池没有电不开机,换电池,可以开机但不充电,单用适配器开机掉 ...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继续换u7000ok

网友(2013-08-24):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问题求解 QQ719872512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能助我修护故障者立转100块现金作为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