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屏小修

楼主(2013-07-24):
摆地摊用的设备。不好意思见人了。 触摸屏型号在此,三菱的质量杆杠的 拆看首先看到的为CPU板,存储用户数据和程序的,上面有两个通讯端口。故障为通电指示灯亮但触摸屏一片黑暗。 液晶上能模糊的看到有显示,一定要仔细看,不然会很容易漏掉。不说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了。拆开后给了我一个惊喜 以为是灯管坏了,换上新管还是一片黑。问题来了,查高压驱动部分正常工作,按理灯管应该点亮的,后来就这样了 圈的里面为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烧坏后短路,被我直接搞个洞给隔离开,装上高压包试机OK

网友A:
说得是知其然不知其所然。。。。就只晓得:圈的里面为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烧坏后短路。。。。。。

网友:
用原来的高压包换上去?还是找了个同型号的换的?看着有点儿模糊,那个洞板层短路是吗?这样的机器收费蛮高的吧,哈哈

网友:
把那个高压包线慢慢的剥出来一点焊上,再装会原位。一般电源板维修300-500之间。

网友:
首先确认通电无短路。上电指示灯亮。再看屏幕有图案就可以确认问题在背光灯那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是知其然不知其所然。。。。就只晓得:圈的里面为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烧坏后短路。。。。。。

其实就是:高压包下面的线路短路...

网友B:
PLC经常出问题的都是高压部分和触摸,不论它三菱,西门子什么的,我也是经常修到

网友:
是的。PLC上尤其是输出部分容易坏。

网友:
东西好乱 捡来的

网友:
摆地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经常出问题的都是高压部分和触摸,不论它三菱,西门子什么的,我也是经常修到

兄弟,也真搞不明白你修的PLC呀,还是一体机触摸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也真搞不明白你修的PLC呀,还是一体机触摸屏?

今年修到的工业触摸屏多数是高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年修到的工业触摸屏多数是高压问题

你修的PLC是大型的吗?我看到的PLC也就是西门子LOGO!的屏算大的了,多数连LCD屏都没有,所以我不懂你修的是什么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PLC是大型的吗?我看到的PLC也就是西门子LOGO!的屏算大的了,多数连LCD屏都没有,所以我不懂你修的 ...

呵呵,严格来讲的确是一体机触摸屏

网友:
扫 扫 换换,看看,敲敲打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碰到过,LG的触摸屏,高压变压器的焊接引脚接触不好,电路板烧了个大窟窿。变压器也烧了。淘宝买了个高压板,4元钱。把原机的高压电路供电切断,改用到新的小板上,代换成功。

网友:
工业机,听起来很神秘.拆开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5555555、学习了我是新手啊

网友:
呵呵,这个型号我也修过很多。

网友D:
一般修工控机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修工控机收费多少,
一般的就3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