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些液晶屏的规格书,现在上传上来给需要的人

楼主(2013-07-24):
我们在维修液晶屏的时候有时需要跟换驱动板和屏线,但有时候不知道屏的规格,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屏的型号来查找相关资料,有时也需要烧录程序 更换通用驱动板后怎么去配屏线,
下边以1个常见型号的液晶屏来示例:

液晶屏型号为:LTM190E1-L01
首先找到这个屏的规格书,我们可以到谷歌 百度或者别的论坛里找,将屏型号输入 ,即可查到,
提示:规格书一般都是PDF文件格式,所以一定记得装PDF查看软件哦!
找到规格书时候下载到电脑打开
如:

打开后会看到,屏的具体参数都在里边

这里可以看到  分辨率等信息,,不懂英文不要紧,我们只需要大概看几个要点就可以了
这张参数,是我们主要要看的,即:屏线的规格,首先可以确定是30P的接口, 282930 为:5V供电脚,(那驱动板上的电压跳线也要跳到5V供电哦)Power Ground 为地线

1-2为一组信号线,我们数下,一共有10组信号线,这样很容易区分,是使用FIX-30P的双8屏线,那我们找个驱动板,刷个程序,配上双8屏线就大功告成了!

通用驱动板上的通用屏线区分方法:
810组信号线(即10组蓝白线,蓝色线1+白色线1 =  1组信号线)
68组信号线
85组信号线
64组信号线
下面我上传我手里的一些液晶屏规格书,但是也不全的!

网友:
接着上传哦

网友:
每天上传数量及大小有所限制,文件太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页面搜索功能!

网友:
你是干嘛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你肯定不是一般人呢

在这里混的 一般不都是做维修的吗?做维修的手里没有一点资料?

网友:
谢谢  给大家分享    以后我会遇到的

嗯 多谢

网友:
一早上接着来几个哇!

网友:
今天只能传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