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 机器独立显卡高温 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24):
加了铜片,还是不行 ,用一段时间  显卡85度   在后自动断电,请教如何改良

补充内容 (2013-7-26 10:40):
加焊显卡,OK,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方正的本子 就整些烂显卡 型号查查不出来的显卡

网友:
吃鸡  喂 挨整!!!

网友:
方正板子就是不咋样,卖他个散热底座算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这种货。

网友A:
风扇和散热鳍片的黑胶布撕开清灰了么?,   清后还不行就把风扇接USB口常转, 会好很多。 另外清灰后原有的胶布就不能用了,重新用铝箔胶布封好【原有胶布粘性不好闪缝漏气】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不行就只有换个显卡了,因为你扇热都做过了吗还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把风扇改到一直转,把风扇上的红线挑起飞一根线到主板上的3v, 3.3v电压上5V的电压上风扇太吵不太好。

网友B:
小心锡箔纸接触到主板电路照成其他故障

网友:
换新的铜管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锡箔纸接触到主板电路照成其他故障

额!~不导电的外面有塑料层的锡箔纸

网友:
换一下铜管清一下灰...可以就搞不可以就免了..小心搞到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和散热鳍片的黑胶布撕开清灰了么?,   清后还不行就把风扇接USB口常转, 会好很多。 另外清灰后原有的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