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一下,是显示器坏了吗?

楼主(2013-07-24):
昨天正在下载东西,电脑突然黑屏啦,我的是联想Y450笔记本,开关面板上的灯还在亮,就是显示器一点都不亮,全黑,开机屏幕一点都不亮,拆开测了一下到显示器的线,有19V 3.3v 电压,这样是不是可以肯定显示器坏了,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吗?
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没有东
  后来我把硬盘,内存,光驱都拆下了,还是一点都不亮,      手机打字不容易啊,大神帮我判定一下

网友:
那散热器还在转不,没转就不是它的问题,转了有大部分是它的问题,但是还要检查一下,显卡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用电流表看电流。换换内存,电流在0.90到1.30之间就焊显卡,,我说的只是大约电流

网友:
只有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才能准确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还有就是是黑屏还是暗屏,你分清楚没有?你描述得太模糊,不能准确判断.

网友:
风扇在转的,只有万用表和螺丝刀,没其它的工具啦,看来只能去维修部修了,是全黑屏,屏幕一点都不亮的。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大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