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X-170的一些事

楼主(2013-07-24):
请问MBX-170,显卡供电电感的阻值是多少?我这里量到是5,现在的故障是上电到1.4马上就掉,要拔掉电源才能再次开机,我量了所有电感和后面的小电压的阻值,就这个显卡供电有点低,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有这片板的兄弟帮我量一下吧,感谢!!

网友:
你万用表要是误差不大这个阻值正常

网友:
表没误差的话5欧姆正常的,跑1.4就看跳变下看;这款SONY显卡是容易坏

网友:
显卡阻值一般不为0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