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论坛相关说明自己做的显卡供电检修线!!!

楼主(2013-07-24):
     显卡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显卡供电不正常的故障,需要插上主板的PCI_E槽中才能用万用表测量相关电压,会很不方便,本人闲着无聊按论坛相关说明,做了个测试线,特把制作过程记录下来,给有需要的童学看看。
     首先参照上图,pci-E槽定义可知,显卡的供电都在槽子的前面一小节,且只有12v(A2、A3、B1、B2、B3脚)和3.3v(A9、A10、B8脚),两种。就只需要找个废旧主板拆个电源插槽和PCI-E槽(或PCI_E 1X槽),将电源槽中的绿、黑线连接起来,在将黄12v、和橙 3.3v连接到pci-e槽的相关引脚上做好绝缘便可。方便的话也可加个指示灯和小开关,如下图:

       关于废旧主板拆个电源插槽和PCI-E槽,原打算用烙铁拆、风枪拆试了很烦没成功,后来就用电钻和锯条直接给挖了,呵呵,挖掉pci-e槽的主板下图:

挖掉电源槽的主板下图:

下面是成品图: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网友:
人才啊,那个插槽用什么切割的,够平喔

网友(点评):
切的很粗糙 不如用角磨切的好 用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美不美观的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打算要做个,都把槽给拆下来了,太懒没有去查显卡引脚,这下我 图个轻松了。。。Thank you!

网友:
果然牛叉,我的用风枪干下来的,没用多长时间针就好像接触不良,还是这种连板子一块搞下来的爽啊

网友:
论坛,经过我多次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第三招 显卡断电也加焊
第四招 显卡不共电也加焊
第五招 也是最后一招大家最喜欢用的 四招不行,拆下来从值 在不能解决丢拉圾去,杂证没有人能修
学修显卡一定得会这五招 这可是论坛最好的技术经验

惊动党中央也是你的号吧,你不帮人可以,你怎么误导别人呢

网友A:
可以修复的一块板子,整废了。

网友:
先收藏下     我也整个

网友B:
我想求个加焊显卡BGA 温度曲线。。。好用的。。。我上班的地是用讯维BGA台

网友:
再详细点啊,看不太明白,俺技术不行啊

网友:
修显卡的谁手上都有的是坏卡,取坏卡金手指上那一小截,焊三根线到插槽上就得。这么简单的一个玩意给你弄得那么繁琐,那么神秘,累不累啊?
另外说一句,现在的卡光靠这个还不能检查供电部分,还需要加上外接电源。

网友:
显卡有额外供电可直接ATX 电源上取电啊(现在的ATX电源貌似都代那种接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 跟PCI  E插槽  显卡 工作电压定义  来接线的吧

就是 根据 跟PCI  E插槽  显卡 工作电压定义  来接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求个加焊显卡BGA 温度曲线。。。好用的。。。我上班的地是用讯维BGA台

加焊显卡BGA 温度曲线  好用的 我也想找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的一块板子,整废了。

这块精英板的CPU座不行要换 还是VIA芯片 用处不大了~~

网友:
也上几张我做的显卡供电线

网友:
我就想找个大师傅,引领我修显卡,,,,,,,,,,,,,,,,,,,,,,

网友(点评):
找老徐啊!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从主板背面 飞线 也 可以解决 吧

从主板背面 飞线   ??   不明白

网友:
还用上电锯了呀,高手高手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本来就是通的 除非 你板坏了)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提高技术

网友:
学习经验提高技术,有空也做一个来用。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  我弄的感觉好乱     有时间了上图也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简单 没有社稀奇

网友:
个个都是大神啊··太给力了··

网友D:
插槽只留下供电的部分就行了 太长了也是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槽只留下供电的部分就行了 太长了也是不方便

长一点 插的会紧一点~~

网友:
其实 可以只需要取下前面那一点点。。。不需要PCIE槽一起拆!

网友:
最好还补上一个6针的供电才好用。

网友(点评):
是啊,反正是用一块电源供电,再备一根6PN接口就齐了

网友:
把ECS代工的主板分割了 P4M890T 和661FX吧 外面有卖那种PCIE插槽 啊

网友:
一个新的ATX、PCIE插槽和一条6针供电线,这三种东西不用多少钱,用新的东西来做,方便又好看。

网友:
我没有废的PCI-E插槽,用AGP插槽做了一个PCI-E显卡的电源供电插座。

网友E:
楼主用的PCI-E*16,其实用PCI-E*1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PCI-E*16,其实用PCI-E*1更好

原来是打算用PCI-E*1来着的 风枪吹时给吹烂了~~

网友:
这玩意  懒得做了   还是插板子上舒服~

网友:
这个不错改天我也做个

网友:
切的很霸气。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呀!

网友F:
做出来了,详细如何使用?也就是说如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出来了,详细如何使用?也就是说如何维修?

呵呵  论坛  有相关教程~~~

网友:
高手,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的一块板子,整废了。

你凭多少年的经验只看了板子在网上的局部图片 就可以断定此板可以修复?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G:
你凭多少年的经验只看了板子在网上的局部图片 就可以断定此板可以修复?

这个我就不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