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海韵X系列电源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24):
电源开机无反应~5V,3.3V有电但是机器无法点亮,来回按几次电源上的总开关或者插拔插头后机器就自己启动了~~
据说这是海韵X系列通病~只能售后
但是本人已经自己拆过电源了~所以我想问下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办法自己修?

网友:
短接 5VPS-ON  电源能工作吗?然后再测下各项电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PS和COM能工作~多按几次电源上的开关也行~·据说是海韵X系列的通病

通病的就在论坛里多查查资料了,  看有解决好的没。

网友:
你知道+5VSB这辅助电源的控制芯片么(8个脚的),在它旁边有个50V或者35V100uF左右的滤波电容,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它容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的就在论坛里多查查资料了,  看有解决好的没。

找不到是关键

网友:
直接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3-12-21):
输出部分的线材部分掰开看看有没藕断丝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