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硬盘出现3个坏道如何修复 求高手!!

楼主(2013-07-24):
西数160G硬盘出现3个坏道如何修复 求高手 江湖侠客介绍 详细步骤 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各位的帮助 本人在此先说声谢谢了  !!!!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MHDD

网友:
这个只是个错误而已,低格下试试

网友B:
要不用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
才三个坏道……MHDD就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用这个软件试试

网上有下载的呀

网友:
低格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用这个软件试试

这个怎么用???用什么启动  在PE还是dos  ?怎么打开这个软件  求给点详细的介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MHDD

mhdd  怎么用 给点详细的步骤可以吗?  谢了  !!!

网友:
和别的硬盘修复方法一样MHDD不会用?
百度查下MHDD使用方法

网友:
晕死,坏道这么少,MHDD的ERASE处理一下就好了,或者把系统装在后面的分区,前面作为数据盘。
又或者分个小区屏蔽不用。

楼主可能没明白这个单词ERASE是什么意思,没敢选中处理吧

网友:
用光盘都可以的

网友:
低格很伤硬盘的。会加剧坏道把!所以不建议低格。还是用MHDD修复吧!

说的很正确,不要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低格。

网友:
如果硬盘上没有资料什么的要保存的,直接重新分区就行了,把前面的5G分成一个主分区,然后后面的依你要求正常分区,再把前面的这个5G分区删掉,把后面的第一个分区激活,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如果有资料,就把C盘GHOST备份到后面的盘里,再用分区软件把C盘删掉,前面5G分一个区,余下的再分个主分区,再把5G分区删掉,把后的主分区激活。然后把GHOST回来,就行了。这样不会对数据有任何影响。

网友:
直接ERASE就可以

网友:
HDDREG 一下就搞掂了,还不用破坏数据,不用教程了,就两个操作,一看就知道

网友:
我发现4567楼的回答忒有意思,*脏话*,你们没看见吗?发帖的人就是用MHDD在检测硬盘。我真的很无语,按F4把OFFde全部变成ON,会把你那几个不起眼的坏道屏蔽掉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竟然有人回答要低格。唉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