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黑屏问题!

楼主(2013-07-24):
今天接到这个机器不定时黑屏 没死机 键盘大小写灯正常 ,到基地搜了 一大堆,有的说是cpu下面电容问题,有的说的显卡供电PU13问题 ,看到北桥显卡bios 全搞了 也没好的,我果断想换板子了  这个机器已经被楼主收来了,自己研究研究把,还有一点是,此北桥是GM的桥,试试改集显看看!如果有成功解决的,请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
这本子多少收的

网友:
这机器也就别人说的那些毛病多。

网友:
查查显卡的电路看看

网友:
搞了半天有没有排查屏线的问题?

网友A:
先搞大电容吧,显卡那块很少坏的,我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换了北桥,换了大电容,最后换了板,还是一样黑,最后换了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大电容吧,显卡那块很少坏的,我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换了北桥,换了大电容,最后换了板,还是一样黑 ...

试试看。
有LED屏

网友B:
收了,当配件也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了,当配件也无所谓的。。

配件多的是,而起又卖不到钱,还是弄好划算!

网友:
咋觉得像屏灯管的问题,先换个屏试试,如果换个正常,就果断换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