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一根竖线亮条,开机几分钟后消失

楼主(2013-07-24):
每天第一次开机显示器有一根竖线亮条,开机几分钟后消失。请问一下知道是什么回事吗?这显示屏还有救不?

网友:
这个不好说,可能是屏的问题 ,也能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屏的X模块虚焊了吧,他的接触电阻应该在100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我的是一条粉竖线 关机一会又消失
感觉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搞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不影响使用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