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问题,菜鸟求教。。。

楼主(2013-07-24):
如题我们的板子有分AMD  和INTEL的,如INTEL的供电顺序是: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但到上电图讲触发电路时,南桥满足五大待机条件后,发出触发信号SLP-S5#/S4#开户内存信号,南桥发出高电平SLP-3#开启桥供电,总路线供电,CPU供电。 S3#经电路转换拉低绿线上电.到底是桥先还是内存先。还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那里不一样,求解,我蒙了。

网友:
S3#是发到IO去拉低绿线的,内存供电出来以后才有桥供电。

网友:
S3  是上电的一个过程  拉低绿线后才产生个电压   桥为内存之后  上电后第一电压就为内存。。   欢迎纠错

网友:
南桥集成ACPI电源控制器,所以要满足这块的供电才能开机。这只是南桥的部分供电。等上电后才会出现一系列供电。不矛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咱都是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都是学习 互相学习

那除了触发电路五大待机条件外,只给南桥还有那几个供电,分别在那里找?

网友:
俺基础低,没怎么看懂、、、

网友C:
学习了,台式机主板也有时序吗?不是只有笔记本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台式机主板也有时序吗?不是只有笔记本才有吗?

主板也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除了触发电路五大待机条件外,只给南桥还有那几个供电,分别在那里找?

Intel平台在ICH4之前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在桥旁边的某个电容上,需要查图纸。,名字是VCCSUS1_5.ICH4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没有这个电压会导致没有复位。然后桥旁边的MOS应该是给南北桥共同供电的。还有桥旁边一些类似三极管的场管。这些好像都的有电路图才方便查。没图,抓瞎。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平台在ICH4之前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在桥旁边的某个电容上,需要查图纸。,名字是VCCSUS1_5.ICH4之后 ...

网友:
你是迅维学员?

网友:
"南桥发出高电平SLP-3#开启桥供电,总路线供电"
这个,你确定?
可不要把待机时给南桥的供电和触发后给南桥的供电搞混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