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N61S的主板刷bios后,网卡不能被识别,插独立网卡也不行

楼主(2013-07-24):
一块昂达N61S的主板本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点不亮。刷bios(onda_n61s_bios_901) 后可以通过自检 可以进pe。(没有接硬盘测试),但在PE中网卡不能被识别,插独立网卡也不行。cmos中进行了相应设置还不行。后来刷chinafix.com.cn迅维网_n61s 1.0文件夹中的(n61s 1.0.bin)不显示了。pci槽上写的onda n61s ver:1.0 。是pcb对不上吗。不懂。

网友:
恩? 是不是本身设备坏了。 影响外置PCI了?

网友:
内置网卡影响PCI网卡吗?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装个系统试试,pe那个网卡不是所有主板都能用上的.

网友:
有的pe就是不识别网卡   直接装系统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