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鼓包一片G92-270-A2

楼主(2013-07-24):
原本是压GPU就正常的卡,现在加焊就爆了,上BGA动都没动,加热了5分钟,上部230,下部260,郁闷。。。。。求经验,这种片子要怎样就不会爆?

网友A:
台式显卡,我经常爆
,笔记本爆得少,台式的烘干时间长点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你加了5分钟肯定爆竹啦。你的BGA是什么型号啊?要是有人现场给你指点一下就明白了。开始你应该拿料板来试,慢慢就会了。

网友:
今天刚到得BGA,艾菲特AFT-400,其他的1分钟就好了,没爆,就这个爆了

网友(点评):
你焊一分钟好的板返修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显卡,我经常爆
,笔记本爆得少,台式的烘干时间长点就可以了

我的是艾菲特AFT-400,1880刚买的,是不是BGA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艾菲特AFT-400,1880刚买的,是不是BGA台问题?

不是BGA的问题是你还没有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BGA的问题是你还没有熟练

这个bga不带曲线控制,温控仪式普通pid的,不是pc410带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