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讲解一下这个元件G680的原理和用途

楼主(2013-07-24):
在维修的电路图中经常看到这个元件,不知道原理和起什么作用,G680 C:\Users\cx\Desktop\1.jpg

网友: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上网上看看芯片的引脚定义     大概就能知道是干啥的了

网友:
是不是比较器原理,3脚电压大于1脚的,则4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检测到DCBATOUT不正常后,拉低RSMRESET#,使电脑关机或者不开机。

网友:
那1脚  HTH引脚又有何用呢,

网友:
看了G680的文档:当DCBATOUT>8.13v时4引脚输出高电平
当DCBATOUT<8.13v时4引脚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