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实时时钟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3-07-24):
“实时时钟电路的作用是产生32.768KHZ波形时钟信号。负责向开机电路提供所需的时钟信号。随时准备参与唤醒”
看了介绍开机电路的文章,没有发现开机时需要时钟信号,只是外围元器件的一些电平变化,引起南桥的输出电平变化,触发三极管基极导致ATX电源启动。难道是南桥需要时钟信号才能工作,还是说南桥收到电平变化需要达到几个周期后才能输出电平导致开机??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自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时钟电路 应该是为 南桥和开机 晶振 提供起振波形 的吧

你的意思是说南桥本身需要,不知道有没有更详细的书能介绍,我看的是《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
这个好难懂。。。

网友B:
南桥那个32.768的晶振就是保证时间(有的IO也要这个) 正常才用的那个!没了那个走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你也有啊 在哪里买到的呢

网上下的啊,PDF的,你要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那个32.768的晶振就是保证时间(有的IO也要这个) 正常才用的那个!没了那个走时不准

你的意思是跟开机电路无关,可是书上说如果不开机,这个也是检查的内容之一。

网友C:
我们不是搞研究的,没必要专研的那么精,要多少个什么周期呀之类的!这样只会把自己越搞越糊涂! 只要知道南桥要工作就必须需要时钟正常就可以了,触发前需要32.768晶振起振,提供南桥频率!有示波器知道测时钟波形就非常好了

网友:
电脑的每个部件工作都需要一个频率,如:网卡所需的时钟是25MHZ,PCI所需时钟是33.333...MHZ,而南桥南桥待机,开机时所需的时钟(32.768KHZ),是由实时时钟电路提供。这个你能否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不是搞研究的,没必要专研的那么精,要多少个什么周期呀之类的!这样只会把自己越搞越糊涂! 只要知道南 ...

恩,谢谢,你也提供了一个好的想法,现在不能了解其中的缘由,也许以后获得更多知识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用你这个方法,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谢谢。

网友(2023-04-17):
大概知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