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AX168 板号 DAAX1IMB6AO 1.9A不显

楼主(2013-07-24):
HP G42 AX168 板号 DAAX1IMB6AO 两下跳变1.9A不显

HM55,I3,ATI独显

整板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频线接口的保险烧了,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波形打了没内存的,试试

网友:
未拆机前,感觉排风口,出风十分小,排风口应该是堵得差不多了。。

拆机就直接风枪加热了一下显卡,就亮 了。。显卡虚焊

明天报价,报风险,BGA跑一圈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