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自动上电,自动出显卡电压

楼主(2013-07-24):
DELL N4030 自动上电,自动出显卡电压,CPU,内存1.5V、1.05v、0.75V都没出来

更换过EC. 内存供电芯片,刷过BIOS 无果

故障依旧,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学校的老师们,饼哥,杨老板,孙总,出来个人指点一下,换了PCH还一样啊。

网友:
独显电压是桥控制,你换过桥。换过EC。。。
你说的自动上电,请问桥的触发条件这些各多少v,SLP_S*#各多少v

网友:
触发条件都满足,SLP_S4 3.3V

按下开关,也有正常跳变,待机电压以及+电压转换正常

问题我基本呢已经摸清楚了故障点了,只是还没完全修好,现在故障是点不亮

网友A:
按理DELL的触发开关后,内存供电会跟桥的待机电压一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DELL的触发开关后,内存供电会跟桥的待机电压一起出来。。。

是差不多时候出来的
只不过,这个机器很特别,不过还没完全修好,先放一放

网友(2013-09-21):
修好了么哥们   故障跟我一样啊   我也很头疼  一放就是半个月 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