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绿块导致的滚动条后蓝屏

楼主(2013-07-24):
修了个华硕K40AB,开机电流直蹦1.3,AMD的桥,貌似通病,直接加焊北桥,机子可以正常亮,但是进系统滚动条之后蓝屏,可以正常进PE. 更改硬盘模式,BIOS恢复默认,重装系统(XP/WIN7/安装版),移除外设,换OK硬盘.........一翻折腾下来,还是涛声依旧。后来想到之前有个类似的案例,最后解决方案是给CPU供电加了颗6.3V/1800uf的电容就OK了,于是照仿之,加完电容之后可以正常装系统,也能进入桌面了。可是换回原机的硬盘还是老样子。重装WIN7和安装版的也还是滚动条后开始解压的时候就蓝屏,MHDD扫硬盘发现,打头的第一个扇区就有个绿块,剩下的都好的很,没有绿块也没有坏道,于是把C盘前边包含有绿块的那个区域分出去大概2个G空间不用,重新装WIN7系统,顺利的进入了桌面。
一些小经验,发出来,希望给碰到同样故障的同行做个参考

补充内容 (2013-7-25 16:45):
而且这个本还有个通病就是CPU温度超高,正常待机的话也6、7十度,稍微运行点程序就飘到100多了,但摸起来却没有那么烫,貌似是BIOS版本的问题。新版本的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下,内存条也换过了

网友:
你那个电容加在那啊呀   发个图看看呀

网友A:
没想到一个小绿快 会引起蓝屏

网友:
遇到打头第一块红块导致安装系统超慢

网友:
还能想到是硬盘 厉害

网友B:
k40ab  温度高都是散热管不好啊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中间那部分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40ab  温度高都是散热管不好啊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中间那部分是分开的

是的,不过中间那部分我已经用硅胶垫填满了

网友:
填满了我感觉都没用  修了不下十几台这机子  都是虚焊   那个散热架  两边的温度都不一样的用手摸就能感觉的出来  有好几台用鲁大师压个几秒 轻轻松松到90°风扇改长转都没用  用手摸都不敢放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一个小绿快 会引起蓝屏

硬盘坏道是这个样子的*,很普通

网友:
北桥虚焊  cpu供电有点问题      硬盘有很少的绿点      楼主真厉害    一一修好了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C:
给CPU供电加电容有理论依据么,还是凭经验啊?

网友D:
我也修过这样的毛病,但我是在做系统时,把硬盘分二个主分区,第一个主分区不激活,把第二个激活,剩余做逻辑分区,系统做在第二分区里,机器一样正常使,又不浪费硬盘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过这样的毛病,但我是在做系统时,把硬盘分二个主分区,第一个主分区不激活,把第二个激活,剩余做逻 ...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CPU供电加电容有理论依据么,还是凭经验啊?

类似于东芝大电容通病,CPU供电滤波不良就会出现滚动条后掉电或蓝屏的现象

网友:
零磁道快有坏道了

网友:
  求原理图! CPU加电容。   求图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