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3-07-25):
1、上电1.6~1.8不显示,加焊无果
2、更换显卡,发现外接大花屏,内屏不显示,
3、看到三星的显存,直接更换四颗,NND,以前修台式机显卡没少换。更换完成后直接亮机OK

网友:
换显存,好功力。

网友:
E40不是有几个通病吗?这个算不算?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三星的显存不好?看到三星就换?

网友:
不是这么说,呵呵
以前在修台式机显卡的时候,遇到很多大花屏的,跟我修的这台机器故障一样,更换三星的显存好的。
三星的显存很容易出问题,不管是虚焊还是不良,我一般都直接换掉的。

网友:
显卡显存是如何换,分型号吗

网友:
刚好有一台DELL的花屏,应该是显存的花,方块状的,三星显存,考虑换不换呢。。

网友:
显存坏的多吗?。。

网友:
显存重新植球的话也容易坏,还是换稳妥,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