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坐等高手解答这主板哪里是内存供电模块请看图

楼主(2013-07-25):
(无正文)

网友:
图拍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内存供电模块就在内存槽附近找找

网友:
CPU 右边啦。

网友A:
ONDA 的板子,全板用固态电容???少见!!!
CPU右边,三个固态电容中间的两个MOS管就是内存电压管。右下脚的8脚芯片是推动这两个管的模块。

网友:
楼上说的左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DA 的板子,全板用固态电容???少见!!!
CPU右边,三个固态电容中间的两个MOS管就是内存电压管 ...

荷尖师傅早晨好 请问你 红点哪里的s极没有电压输出 是不是管坏了 或其他地方有问题 求破 谢谢

网友:
啥问题。这个主板?

网友:
在CPU右边啦。

网友:
学习一下。
话说这个的CPU加电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荷尖师傅早晨好 请问你 红点哪里的s极没有电压输出 是不是管坏了 或其他地方有问题 求破 谢谢

你看看G有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DA 的板子,全板用固态电容???少见!!!
CPU右边,三个固态电容中间的两个MOS管就是内存电压管 ...

图片上的符号1电压为4.98V 符号2为3.86V 符号3为1.86V 符号4为1.86V 符号5为2.8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G有电压吗?

图片上的符号1电压为4.98V 符号2为3.86V 符号3为1.86V 符号4为1.86V 符号5为2.86V 红点为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的符号1电压为4.98V 符号2为3.86V 符号3为1.86V 符号4为1.86V 符号5为2.86V

你这个有1.8,内存电压就出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1.8,内存电压就出来了啊???

但是有一个mos管 S极是没有电压输出啊  红点哪里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一个mos管 S极是没有电压输出啊  红点哪里是没有电压输出

大哥,那是一组,那个是接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那是一组,那个是接地的啊???

哦 原来我测试不对 我识这样测试的 黑笔插在黑线上  红笔就量MOS管 那我怎么测试主板上的MOs管材正确呢 ?谢谢 菜鸟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点哪里 的场效管  s极没有电压输出  怎么维修呢

你测下这脚是不是接地脚,如果是接地脚当然没电压啊,我判断这应该是下管,这脚接地,具体要用万用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的符号1电压为4.98V 符号2为3.86V 符号3为1.86V 符号4为1.86V 符号5为2.86V

正常啊,2代内存1.8V正常,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一个mos管 S极是没有电压输出啊  红点哪里是没有电压输出

下管S极是接地的,你没基础不要修了,多看看基础课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