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显示器

楼主(2013-07-25):
有个显示器屏幕有重影
请问下是驱动板的故障么
换驱动板的话
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必须换一样的牌子的驱动板么?纯新手,大家见笑了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如果还有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vga线坏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但你可以点屏试下屏有没问题

网友:
索尼的弟弟, 索娃

网友:
杂牌显示器用的一般都是通用驱动版

网友:
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啊   是不死后VGA线问题啊

网友:
那logo不是索尼啊  (SN@A)

网友:
VGA线坏了也这样,你那没有万能驱动板子吗

网友:
这名称有山寨品牌的风格

网友:
先用通用版测下是屏的问题吗,排除下VGA线

网友:
没见过。估计屏的事

网友:
别管什么牌子的了  显示器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背面电源版和驱动板就知道是不是山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