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8a-led显示器 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25):
主要是还没有出保修,用户拿来的。我就没有给他拆,叫他找卖家返厂了。现在led显示屏多了,想学习一下led的维修经验

网友:
你不拆机 刷下程序试试 看能不能联机,如果能 说明电源板供电OK ,程序坏了可能,  如果不能 八成电源板 被劈了

网友:
求这个显示器的BIOS驱动,那个有发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