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开机键不开机

楼主(2013-07-25):
主板按开机键不开机,要一直用镊子短接绿黑线才能开机,拿到镊子就断电,短接主板上的PW也不会开机,测得PW+有3.3V的电压,短接也有电压跳变,但就是开不了机,请各位大侠们支点招!主板型号是:MS-7244
注:电源也换过新的!

网友:
绿线拉低是强制电源启动,你说的这样能开机 是可以跑码?  如果是的话找绿线到I/O之间的元件

网友:
理论才是真理

网友:
是的,能跑码,能正常用,按照你的思路,跑了经线到I/O的线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有问题

网友:
IO和南桥  两者选其一

网友:
IO的可能性大些  先换个IO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