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9F显示器不亮一例

楼主(2013-07-25):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台HP2009f显示器一台,说开不了机。上电后,面板开关没反应,典型的电源板故障。
和客户说200下午来拿,客户很高兴的答应了。
有必要说句。这个机器真的难拆,拆机足足花了我2个小时,可能是拆的少的原因吧,各种郁闷。入正题。
显示器电源板就是开关电路。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芯片输出开关信号给三极管,三极管控制前路初级线圈的磁场感应给次级磁场产生电能。
上图先:

1电阻明显烧焦。马上测4位置的三极管,三脚全通。位置2原先是个插板,上面有控制芯片,看不出型号。位置3有2个电阻也都坏了。想想找零件替换太烦了,关键是天太热啊。
翻出4灯通用板,找出2009驱动板各脚定义,别看驱动板上线多其实也就4路线。5v电源,接地,lcd灯开关信号,还有个就是亮度调节。
这里需要强调下的就是有些驱动板有12v供电的,不过我一看这块板就知道没有12v,道理很简单。老师说的,驱动板一般有12v,5v,3.3v,1.8v电压。电压的转换都是一级级下来的,然后我看到驱动板就只有2个稳压芯片。所以判断不需要12v。
好了。通用电源板和驱动板接上5v和地。上电后。测试驱动板上多余的线。发现一个是3.8v。一个是5v。这就好办了,断电,5v接开关灯管信号,3.8v接调节。ok!上电。该有的都有了,呵呵。固定好各板,装机。
下午交货,客户很满意,当然我也很满意。轻轻松松赚到钱。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喜欢用通用板卡替换,道理很简单,369抓现钞啊,一般客户也不会在乎多个几十块钱,只要好用。呵呵

网友:
下侧左右各一个一字孔。用工具顶里面的同时往上翘、就会分离、另一侧同样翘起。就这么简单。你说用一分种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665-1-1.html

网友:
200元,要得挺高啊 等于是换了个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吗

网友:
看来确实是修得太少了,不管什么显示器拆卸都大同小异,拆卸最多就10来分钟吧!这种问题一般都好能修复,没必要换板板吧。修多了就经验丰富了,多加油

网友:
修一台液晶显示器收60元。客户都说贵

网友:
有图解就好了咯。。

网友A:
楼主遇到个爽快的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个爽快的主了

这个都是看人,看货开价的啊。对吧。一个15寸液晶问他要50都嫌贵。这次这个显示器是20寸的,9.9成新。一看就值个7~800.要他200不多啊。不然自己再找家,估计也差不多,天这么热,跑来跑去的。要么再买台,对吧。哈哈
还有啊维修要质量好,不要客户用几天又来找你,自己不嫌麻烦,人家也不愿意对吧。口碑很重要啦。

网友B:
修液晶能收到200吗? 我们都是80~120收。。。如果是
换灯管就是150. 爱换不换拉倒

网友:
我们这里的维修都炒成白菜价了。更换LCD  80元。LED 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液晶能收到200吗? 我们都是80~120收。。。如果是
换灯管就是150. 爱换不换拉倒

行情这么好啊,我们这边都是电路40,换灯管50,换电源板或者换驱动板都是60,还是你们爽啊

网友:
楼主你们那的行情太好了,换板子没什么技术含量,电源还是挺好修的,除非遇到那种很好搞的电源板才换,我们这边电路40,换灯管50,换板60,就这样客户还嫌贵,这行愈来愈难做了

网友:
我晕。你们是啥地方啊,难不成满大街都是修理铺。要么就是数码城,这个可以跑量得拉。呵呵。今天又修了个笔记本,明天上图

网友(2014-11-17):
是不好好拆呀!

网友(2015-03-25):
先从屏框开始  分分钟就拆下来了

网友:
显示就是不好报价啊

网友(2016-10-30):
我这台是按开关无反应 有时可以开机 但无指示灯
可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是按开关无反应 有时可以开机 但无指示灯
可能是BIOS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一个试试吧,论坛bios程序有很多,对应版号下载

网友:
价格很好  维修过程也挺好、

网友:
我这台是按开关无反应 有时可以开机 但无指示灯
可能是BIOS
バ幸福De右岸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一个试试吧,论坛bios程序有很多,对应版号下载
详情

网友:
刷了个BIOS 故障一样的 测试LED 灯与主板有黄灯接一个三级管 绿灯也接一个三级管 都是5V 控制的 。由主芯片控制的 我怀疑主控芯片坏了。两个指示灯都受控,短接其中任意三极管都可以发光。黄灯,绿灯都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