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民间啊! 求高手指教啊!

楼主(2013-07-25):
我的显示器出现负像,和照片底片一样!  人家说屏线和逻辑板坏了! 检查了下屏线!,没有问题! 应该就是逻辑板,是SHARP K2662TP 逻辑板 但是不知道是好是坏,我是新手,还不会盲修! 我量了!IC  74AC02 是3.3V,  74ACT14 是5V  , OP262是11V  ,CUP电压都是3.3V .  哪位大神能帮帮我莫!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看下

网友:
VCOM  《偏转基准 》不正长

网友:
是不是偏转线圈! 可是我找不到 这个偏转线圈啊! 液晶显示器有吗?

网友:
没有人教教我么!

网友:
偏置电阻。

网友:
电阻都正常啊! 不过有个什么 《57人R》 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啊! 也查不到!

网友:
这个
SHARP K2662TP 逻辑卡

网友:
就是显示器出现负像!求解啊!屏线没有问题! 逻辑卡!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