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D求助

楼主(2013-07-25):
图纸 K50AD求助电流加到1.3没反应电压都正常~~不跑信号~~无语中北桥加过BIOS刷过CPU换过~~~郁闷中~~

网友:
北桥从值吧

网友:
s3转S0的电压是否正常,测内存SMB总线看是否到内存了,没到内存查前面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我的也是啊。内存无波

网友:
所有的工作电压都有了,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