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M2N-MX SE PLUS 不触发 是北桥,还是IO

楼主(2013-07-25):
IO 85挑开有3.3V电压 ,装好,没有电压,另一个是IO连接822排阻的
,求解释是IO坏还是北桥,IO换过一个还是一样的,不确定是好IO换上的
不触发

网友:
麻烦大神们解释清楚些,刚学的

网友:
这分明就是IO拉低了电压

网友:
822排阻 或 IO都有可能···桥的话 很少坏的 空焊的多··

网友:
不触发怎么跟北桥扯上了,好好看点位!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把822排阻拆下来量下是不是OK,OK就重焊回去看看再动IO

网友:
上了IO就没了。。。 楼主是怎认为?

网友:
不触发看看ATX电源是否短路,触发开关到io的脚位是否相同 一般在io的65脚.73脚

网友:
85脚是IO发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楼主说IO换过了,应该是桥有问题,可以看看85脚是否短路了没有,没短路可以飞个3.3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