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摄像头变成黑白了

楼主(2013-07-25):
戴尔的灵越系列15R-N5010摄像头是黑白的,在官网还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摄像头驱动,什么情况啊,会不会是摄像头坏了呢

网友:
有可能   重装个系统试试,华硕应该不会挑驱动

网友:
这个找个一换就知道了 就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