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3112t CPU温度过高。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楼主(2013-07-25):
有一索尼的上网小本开机什么也不运行,CPU温度就可以升到80度。这是什么情况啊,都换了个散热管了,还是同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型号机器本身的CPU的问题啊。上网本本来就应该是低功耗低发热吧。搞不懂什么情况了。。。

网友:
上网本吗 上网本的话你看加个铜片会好点

网友A:
要是集成CPU重置下

网友:
上网本,CPU和散热管连着呢。。散热管也热。。。风扇转速也挺快,就是降不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集成CPU重置下

亲,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
你说那。没关系我给说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