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好像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测量变压器这边有250V的电压,出来的那边没有12V跟5V 而且变压器还zzzzz 的响 ,想接个电源板 不想接一体板,同行的,又要不了多少钱 纠结啊,你们说变压器可以换吗,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
可以换,要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可以换的~确定是变压问题~不然白搭~现在同行生意最不好做了

网友:
那个怎么不能换啊

网友:
要找到一模一样的有点难吧

网友:
确定是的话,我换过一次,就是一摸一样的板子拆掉换了以后正常,就一次成功过,所以现在遇到变压器怀的,果断不休,貌似还真的很少有变压器坏掉的哦

网友:
你不上电测量下 看看能不能判断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也很纠结的是  变压器 怎么用测阻值的方法测量  !!!???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有的人说 两个两个的测 !!!  没有实践过 !!不知道该怎么测量 待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