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析下这张图纸

楼主(2013-07-25):
其中Force_off#不能为低,那么Q9200B就不能导通,那susb_ec#这个信号就会变成低电平,我不明白的就是susb_ec#这个信号是个开启供电的开启信号,如果现在被拉低了,那先前被开启的电压不是又没有了吗?到底怎么理解 跪求

网友:
你测量它是低电平了吗,这个信号不是经过一个R9201的电阻加到Q9200B的G极吗,这个电阻标的是560K吧,被拉低的只是SUSB_EC#信号串接电阻R9201的另一头,并不是SUSB_EC#本身呀。

网友:
我似乎有些明白了  谢谢你  我不明白的时候在请教你

网友A:
d电阻阻值很大时,另外一端部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d电阻阻值很大时,另外一端部会被拉低

恩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