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 版号K53SV 开机认不到显卡

楼主(2013-07-25):
故障原新是 开机电流到1A  不显示  在网上 看到说是 BIOS 的问题  刷完开机显示 就不认不到显卡了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板子都有保吧

网友:
我的BIOS也刷了  就是CPU内置的显卡供电没有  不知道修

网友:
加焊下显卡, 在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块显卡应该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