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用高压条不耐用啊

楼主(2013-07-25):
就像这些,经常用几天就出问题,郁闷,请问大家用那些替换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反复换上几天就坏了,应该换根灯管了。灯管不是亮了就没问题的。

网友:
都是买的通用高压

网友:
别用通用的不就行啦,我从来没用过,也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9-20V通用那种
经常坏,

网友:
我们用的挺好的啊,不过PCB的颜色不一样,我们的是黄色的,你高压条坏的是不是灯管也有问题

网友:
就是  买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有些是坏的

网友:
用的不多 不过坏的也不多

网友:
改了还真没遇到过返修的!

网友:
貌似我遇到过一次返修厉害,最后才知道是灯管老化的原因,通用高压条都不带保护,即使灯管有轻微老化,也不会造成保护,所以就会烧掉,所以现在准备一个电源一体版4灯的,如果元机子是2灯的,就用2个新灯管加原机子的灯管测试。出现保护,果断换掉灯管,直到不保护,再改高压条。还没有自己烧掉高压条的

网友A:
我也用了不少,很少返修,返修基本上是灯管有问题,另外,一般高压条坏了的机器,灯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耐用,可能灯管坏了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啊,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了不少,很少返修,返修基本上是灯管有问题,另外,一般高压条坏了的机器,灯管也可能有问题。

请问您是用哪种的啊

网友:
是不是吗,买到质量比较差的啦

网友:
换通用的以后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用哪种的啊

没有刻意的去选择,蓝色,红色,黄色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