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M2 V1.0 雷击不亮

楼主(2013-07-25):
品牌机主板,被雷击后,先跑FF。网卡非常热,已坏,拆掉后不插内存跑C1,插上后跑D1-D5,反复跑数      主。  板子型号    联想G31T-M2 V1.0    网卡取了   声卡取了   IO换了  南桥换了   北桥也换了   板子上应该没有哪里被烧糊的了      谁遇见过     手上4张了     都是这问题

网友A:
哦,烧掉的网卡拆了之后,要换上一个好网卡上去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刷下BIOS是个方法

网友:
3楼正解,此板拆掉网卡要上原型号网卡芯片才能工作的。

网友:
吹掉那个坑口蕊片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请回一下我的贴子。谢谢

网友:
找个原型号网卡芯片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烧掉的网卡拆了之后,要换上一个好网卡上去就可以亮机了...

我遇到过,挡D5必须原网卡芯片才能开机。

网友:
今天已经验证过了,找个原型号装上去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