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杰微775主板无核心电压检修

楼主(2013-07-25):
现有一块杰微775主板上电不走码,上假负载无核心电压0V,内存供电正常,复位只有0.22V这个好像也不正常,新手,请教如何检修,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CPU坐子虚焊

网友:
检查桥、总线供电。

网友:
按照时序修: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时序检测!

多谢了,我先按这个先查查各大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