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1装系统进PE蓝屏,手动进GHOST装,装好了之后进滚动条蓝屏

楼主(2013-07-25):
惠普DM1装系统进PE蓝屏,手动进GHOST装,装好了之后进滚动条蓝屏,最后到讯维看了下,说这机器一定要装win7的64位系统,然后再次进GHOST装,解压完了之后进win7的滚动条然后进一直卡在哪里进安全模式也进不去,没折了,本来想刷个BIOS的在讯维找了下没找到,请问有那位仁兄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补充内容 (2013-7-26 11:32):
今天客服吹的要死,然后就把南桥CPU都做了下BGA最后以失败告终,机器都不亮了,最后给了客户没修了,唉真遗憾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A:
换个NB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进PE蓝屏,建议用排除法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再开始维修

网友:
上BGA  搞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NB的系统就好了

没用,我什么系统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蓝屏,建议用排除法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再开始维修

早就排除完了,用裸板点了内存也换过了都没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