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不复位USB不供电

楼主(2013-07-25):
客户拿了3块联想L-IG41M3 V;1.1的主板,上电测试都是同样的问题,开机不复位,USB不5V供电,其他供电正常!USB供电是受512的8脚控制的,1脚有5V供电 ,8脚无输出,开启是4脚en,EN无有电压,是从南桥出来的!换了南桥有时有EN信号出来,有时没有,有的时候测试卡行D1 ,D2就不行了,不插内存还会报警,bios换过了!I\O是小正方的IT8755E,已经无有没办法了!

网友:
CPU底座数据线腐蚀断线,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