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小白问个cpu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3-07-25):
红色点那几个com管电压为 s极为10.55V d极为9.3V 黄色com管 s极为1V d极为9.4V 这样的cpu供电电压正常吗  顺便问下 上管和下管怎么分的? 谢谢

网友:
红点为上管。S级为10V估计CPU已挂

网友A:
你上下管都不分,估计你G、S极也不分,如果上管S极电压如你所说10V,那1L说对了,CPU肯定挂了,估计你量得那个1V是CPU的电压,自己再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下管接地上管通公共点

网友B:
你在图上标记一下你认为的上管、下管的S、D、G极和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图上标记一下你认为的上管、下管的S、D、G极和电压值。

应该 是我弄错了 s极为1V 怎么分s d 极吗 嘴好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下管都不分,估计你G、S极也不分,如果上管S极电压如你所说10V,那1L说对了,CPU肯定挂了,估计你量得那 ...

哦 怎么容易区分 g s极吗 谢谢

网友:
对于你现在板子上的MOS管,将MOS管有字一面对着你,带散热的一脚为D极,下面两个脚中,左面的脚为G极;右面的为S极。

网友:
G级加个正电  D S 可以导通  在 加个 负电可以截止 用2个万用表可以正确判断

网友:
qihyujie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下管的S级接地, 上管的S级不接地

网友:
下管接地的,上管d级一般是12供电,上管s级与下管d级相连

网友:
去新手区学学吧

网友:
上管一端接电压,一端接输出.    下管一端接供电一端接地

网友:
上管的D极接12,S极接下管的D极和储能电感,下管的S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