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 GA-G41M进不了系统,难不成是通病?求分析

楼主(2013-07-25):
昨天和今天收到了2个GA板子,型号分别如标题,故障现象是在系统服务列表停留,选择最近一次正确配置启动,画面切换。屏幕无任何内容。也无光标,背景黑色.更换硬盘装系统,到系统选择列表那里,常理是该解压了.重启如之前所说那样.~涛声依旧.没头绪了求高人解答啦·

网友:
自己先顶个沙发

网友:
吹掉网卡和声卡试一下,这种问题我也修过,网卡是没有发热的,我吹掉后 再开机就可以入系统了。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嗯 嘻  兄台修好那块主板了没有?修好的回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嘻  兄台修好那块主板了没有?修好的回一下哦

还木有阿```就差换桥芯片了,怕是桥G了....

网友C:
其他的配件换过没有,我碰到过映泰的南桥坏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配件换过没有,我碰到过映泰的南桥坏会这样

你是换桥解决的吗?还是只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