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黑胶显卡

楼主(2013-07-25):
中午客户拿来一IBM笔记本,老远望去15.4的,T61吗?打开盖子一看还真是它,客户说开机没有显示,但屏幕上有光, 一问是独显吗?客户说是独显的,上个月发热高,自己拆开清理过风扇灰尘。于是通电测试,现象和客户说的一样,背光亮了,但没有图像,很明显的显卡门吧,外接显示正常。Thinkpad T61黑胶显卡,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黑胶显卡“心里不时一慎,其实黑胶并不可怕,只要掌握好温度,注意好旁边显存,北桥,南桥的隔热,一样可以达到不掉点,掉漆。闲话不多说了,上图吧。显存,南北桥我都是用的那种比较厚的铝铂贴了两层。可以充分达到隔热效果。手机拍的不太清晰,大伙多见谅啊(这里要强调一点,焊膏尽量要用风枪吹进显卡芯片内部去,这样才能保证芯片里面能全部融化,当拆芯片的温度差不多时,不要急于去拆,先用镊子去碰碰芯片的四周有无松动的感觉,温度到了还没动的话也不要急,我拆出来时足足延长了85秒,上温215,下温285。等到芯片有轻微松动的时候,说明火喉快到了,用镊子轻轻地向上挑,要四周都要挑。因为黑胶主要是集中在芯片的四周。差不多时稍加一力度,就能明显听到清脆的声音,黑胶基本都脱离焊盘了。拆下后处理好焊盘,芯片重新植铢后上BGA,一次成功!最后记得帮客户把散热处理好。风扇加加油

补充内容 (2016-7-31 23:35):
现在此类机器基本快要绝种了,修得非常少

网友:
见有黑胶的就怕了,成功率很低的。图呢朋友,学习一下

网友:
正在传,稍等

网友A:
显卡有问题为什么外接显示会正常呢?

网友B:
用风枪也吹好过,不过用不长。。BGA太容易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也吹好过,不过用不长。。BGA太容易掉点了

我这样一先用风枪轻轻加热了下,屏上可以显示了,但这只是测试问题所在,解决不了根源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呀 、干这行多少年了呀。。黑胶显卡值得去好好学习下的

网友:
干这行一年零两个月,学习时间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呀 、干这行多少年了呀。。黑胶显卡值得去好好学习下的

干这行一年零两个月,学习时间三个月

网友D:
维修下来得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维修下来得多少钱?

肆佰大洋,用时一个半小时

网友:
呵呵黑胶很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肆佰大洋,用时一个半小时

大哥这块板子才多少钱了?就400?

网友(点评):
不要以换板的价格去衡量这机的的价值,客户说他的电脑是一个朋友在美国帮他买回来的,2007年时都8000多人民币

网友:
BGA技术不错呢。

网友(点评):
大哥,你不看看我的机器?,好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真心佩服撸主的报价,400元客户也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这行一年零两个月,学习时间三个月

不错呀!我该向你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还会返修的,400太黑了,会回来的,换改良王道

网友(点评):
大哥,换改良版的显卡等于换板的价格了。我修过很多T60,T61,R400独显的,没有出现返修的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客户急,拿走了,都没有来得急换,350 RMB(你这台海尔T68的显卡难度跟T61没得比吧,都报了客户350,不知道哪个黑点??????????

网友:
400一点都不黑

网友:
其实你报1000大洋他都有可能修,报低了有失他的身份。。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为什么外接显示会正常呢?

显卡里有好两三个通道,,,外接内接的通道不一产,,一般外接少,不会怎么坏,
有时的加焊,只是为了加核心里面的焊接点而已,,,,核心里也有锡的哦

网友:
,不错的取黑胶技术,不过,你延时这么久,不怕芯片挂了?

网友:
带黑胶的小心一点还是很好拆的

网友:
黑胶的机器风嘴选小点,高温先烤一次,再取还是稳当

网友(2016-10-03):
你用什么工具去翘黑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