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22GP有+5v待机电压不能启动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3-07-25):
看到大师们修电源的帖子,不禁手痒,随找来几个品牌机的开光电源练手。第一个电源就是航嘉电源,型
号:HK280-22GP,功率180瓦,峰值功率280瓦。透过格栅看里面,做工还真不错。这小电源沉沉的,里面
元件密密麻麻、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看来颇具修复的价值啊!先不拆外壳,接上电源线,用数字表
+20V电压挡测量紫线到地有+5.08v,即+5vSB待机电压正常;测绿线到地为+5.08v,即PS-ON开启电压正常
,其它就先不管了。拿镊子短路绿线和黑线,没有一丝动静,没有出现论坛上流行的毛病:"风扇转一下就
停"的故障,也就是说,此电源有待机电压但不能启动!于是,打开电源外壳,开始检查。我是这么分析
的:既然+5vSB和PS-ON正常,辅助电源部分就是正常的,可以不管它,问题主要在控制电路或主电源推挽
输出部分。可惜,没有找到此电源的电路图纸,这不打紧,看看都有些什么IC。仔细看了下,主要有3个
芯片:1.DL0165R,辅助电源部分的,此部分既然正常就不用管了;2.AZ7500EP,看见是7500我就放心了
,跟TL494一样的东西,是控制芯片,资料满地都是,为重点检查的对象;3.AS339P-E1,应该是电压比较
放大器芯片,是LM339家族里的一员吧,它居然单独做到了一个小板子上,立装在AZ7500EP的旁边(所以
,前面我描述了高高低低,还真没有乱说!)。准备工作:把电源板拿出来,脱焊电源自带的插座连线,
外接延长线,然后在保险丝上并一个60W的电灯泡(尽管辅助电源部分是好的,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啊)。检修第一步:待机测7500的12脚和4脚电压:12脚1.05v,4脚0.09v,不是吧,AZ7500没有得到供电
?沿线路查到辅助电源的T3高频变压器次级输出二极管D9,测该点输出电压为16.59v,该点有一根红色导
线接到AS339P-E1所在的小板上,再经过一个小三极管Q14连到AZ7500EP的12脚(VCC),这说明需要AS339给
这个三极管基级提供一个高电平信号,三极管导通,16.59v电源才可以加到AZ7500EP的12脚,这跟有些电
源设计不一样。检修第二步:待机测AS339P-E1的3脚电压为5.08v,跟PS-ON一致啊。明白了,短路PS-ON
到地,则Q14导通,AZ7500EP的12脚就有16.59v供电了。再测7500各脚电压:12脚16.59v,4脚0.09v,
13~15脚4.99v,8脚1.55v,11脚1.59v。VCC和+5v基准电压都有了,4脚0.09v证明7500没有保护,8和11脚
电压肯定不对,是7500没有输出驱动信号吗?先不要轻易更换IC,看看外围电路吧!检修第三步:顺藤摸
瓜查到T2高频变压器初级2个驱动三极管Q8、Q9,型号均为KTC3198,常见的都是C945或C1815这样的三极
管,一般CE结上并着4148之类的二极管,在线测不准,随即撤下来量,结果是Q8的CE击穿,Q9的CE开路。
喜悦、激动了几分钟,赶快找了一对C1815替换Q8、Q9,这电源应该快修好了吧!收拾了一下维修台面,
准备收工。理顺板子,插电,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了,各路该输出的电压都有了。就在这时,我闻到一
点点糊味。一缕细烟从功率管散热片下冒出……我晕!检修第四步:撤下功率管组件,拿出我的放大镜搜
寻冒烟点,找啊找,找到了!散热片下有个3W左右的水泥电阻R5破损了,焊下来看色环(还好能够分辨)
是15欧的电阻,现在变成176欧了,找个同值的电阻换上(唉!找了半天才找到,算幸运的了!),再次
审视该电阻与2组4个并联的122贴片电阻串联,然后接在大电容和T1上,想来关系不大,也没有研究它的
作用了(有点糊涂)。夜深了,快速还原功率对管组件,再接通电源,接通PS-ON到地开机,各电压输出
均正常,反正也没什么异常了。里面的电容貌似都很健康,就都不想换了,就这样了,练手目的达到!最
后,撤除灯泡,还原电源座接入线及外壳,接到电脑主板上测试,5分钟后测量各组电压几乎跟标签上写
的一样的准确,这电源是真不赖!7500和339的测试值网上多的很,我就不再附了,拍上几张照片看看吧

网友:
虽然是第一次修电源,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描述清楚明白,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修“开光电源”是有佛祖保佑的——

网友:
所以有紫5伏和绿线均有正常电压,并不能证明副是电源一定没问题,还要看副电源的另一路辅助电压即7500芯片的12脚供电是否正常,这个电压应在8伏-27伏之间为正常。

网友:
航嘉电源那两个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有插板的还要看看焊点有没问题

网友:
不错,思路清析,串个灯泡安全!应该是维修老的了吧,不象是第一次维修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鼓励,电源我修的确实很少,但液晶显示器修了几台了。我不是维修人员,却是爱好者,下班没事爱看论坛,爱捣鼓。这里论坛帖子我看了一年多了,很有人气的地方!

网友:
坏的色环电阻是75Ω

网友:
不错,思路清析,串个灯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