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显示器屏闪故障修复(消尖峰电路隐故障)

楼主(2013-07-25):
朋友拿来一台Acer v193w显示器,故障通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拆开外壳,见大电容爆浆,圆形保险丝开壳,开关管爆裂……更换完外观明显损坏的元件后,继续用数字表检查,发现16v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中一只已经短路了,型号S为MBR5200(5A/200v),每2个并联做一路输出。找来2只SB5200的肖特基二极管替换。一般爆开关管的电源板其电源管理芯片Ic802(LD7522)可能也损坏了,好在俺的备件多,更换吧!再仔细检查下外围电路,确定没有短路元件后加电了——电源指示灯闪亮,伴随显示屏背光也是较快地一闪一灭,测试+5v、+16v电压均在跳变。进一步测LD7522的7脚,在14v、15v、16v循环跳变。断开驱动板和灯管连线,再测+5v电压是+4.99v,+16v电压是+16.67v,正常的。这种故障是比较烦的,很难查。初步判断是带不动负载问题,于是异想天开地更换电阻R815(0.43欧/2W),用0.33欧/2W的电阻替换,接上驱动板和灯管线,加电发现电源指示灯正常亮了,正准备测试输出电压,就听见“啪”的一声,立马断电,再检查发现消尖峰电路中二极管D802(MUR1100ERLR)击穿、2只贴片电阻R834、R835(丝印3?0)烧毁,将换下的0.43欧电阻换回,找了个1N4007替换了二极管D802、R834、R835均用33欧贴片换上。幸运的是开关管及电源IC没有损坏(事后验证的,哈哈),认真检查没有其它元件损坏后,再次加电开机,这次应该正常了。连上屏和驱动板,测试+5v为+4.99v,+16v电压为+16.05v,接个电脑测试了一下午,没有问题了,故障修复!看来此消尖峰电路中的二极管D802不良也会导致输出功率不足,将R815改小点以为可以提升输出功率,未曾想暴露隐秘故障,个中原理盼高手分析。上图:

网友:
这种我一般只换电容

网友:
电源不带载问题一般不好修,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位置用IN4007能行吗?这个位置的频率和电源工作的频率是一样的,应该长时间拷机一下

网友:
这麻烦还不如换板稳定省事来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