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220进纸电机驱动电路a6628旁边的贴片二极管s61e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7-25):
一台爱普生r220打印机电压高烧了。电源修好了。进纸电机驱动电路a6628旁边的贴片二极管s61e(贴片代码)属于什么管子?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哪位大师有电路图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你去淘宝淘一个相同的板不就行了,什么零件都有了,打印机电路板的图纸弄不到的

网友:
维修就是维修;不是换板。淘一种板只能修一种或者一个种类的机型,淘一个元件却可以修很多种类的多款机型.......元件级维修的意义在于:以低廉的成本创造利益的同时发扬了维修精神........故障找到了,进纸电机驱动电路a6628sedt13脚对地短路,s61e为驱动保护管

网友:
打印机主板里面的零件,电压部分我们还可以买到电子元件,驱动那一部分很难买到。

网友:
在你的料板里找了代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