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现在的新CPU供电越来越难修了

楼主(2013-07-25):
   前两天收了个联想的B470机器,开机定在0.32A,拆开测试发现就CPU供电没出来,供电芯片NCP6131如下:

测了下工作条件:9脚开启电压3.3V,10脚电压3.3V,12脚电压为20V,因没示波器测得4、5、6脚电压分别是0.89、0.98、1.04(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再测33脚驱动信号脚电压只有0.2V,实测阻值接近0欧,将后面直接相连的NCP5911拿掉,

阻值没变化,没办法,将CPU电源管理芯片NCP6131拿掉,阻值变成了67殴姆,感觉阻值还是有点偏小,从网上订了两块NCP6131和块NCP5911,发回来的是NCP6131N,感觉引脚定义一样,直接把这两个芯片都换上去了,现在不短路,但电压依然上不来,只有0.3V,(如果测试这个脚位时右手握住万用表表笔的针时电压为4.8V),后来继续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发现第8脚为0V,而连接电阻的PR4237另一端为3.3V,

我短接这个10K的电阻,33脚的0.3V变成了0V,测量27脚和31脚电压没有,真见鬼,不知道哪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谁有想法提出来,我马上可以验证一下结果,如果验证成功,我一定公布出来,(其中BIOS刷过、CPU确认过是好的、有朋友说这个机子通病铁壳上、下管容易坏我测过没短路)……

网友:
打错了,NCP6131的10脚电压不是3.3V而是5V

网友:
你感觉CPU座会很脏吗

网友:
新的板子好像有的要cpu收到pg,才发出svid信号开启cpu供电